[求助] ICC2010.03,AHFS产生内部错误PSYN-866,什么情况?

楼主(2012-01-31):
很久没有搞ICC了,再次玩玩ICC,

运行place_opt  ,log显示:
     Internal Error : Failed to initialize dpi.
     Error : Automatic high-fanout synthesis failed (PSYN-866)

最后place也failed ,std cell仍然放在原点。

网友:
check_tlu_plus_files

report_placement_utilization

楼主:
tluplus没有问题的,利用率也没有问题。
fp是在edi里面做的,通过def导入icc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uplus没有问题的,利用率也没有问题。
fp是在edi里面做的,通过def导入icc里面的

网友(2012-04-13):
回复 网友B:

    如果Cells都还在原点的话 就是fp不对导致的,place_opt肯定不能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