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fi接受平台需用芯片

楼主(2012-01-31):
小弟面临毕设,硬件需要搭建移动平台搜索校园内AP,不知需用何种型号芯片,急需向大牛们请教!谢~

网友(2012-04-25):
提供 串口转wifi模块

特色:体积小、功能强、功耗低

工作时的功耗为150ma;
外形:2.5*4.7cm
支持802.11n ;
支持WebServer;
支持WPA/WPA2加密方式、WPS一键自动设置无线参数;
内置TCP/IP、ARP、DHCP等网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