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controller

楼主(2012-01-31):
请问下:
1、用Coregen生成的DDR controller怎么使用,比如说通过controllerDDR SRAM写入一组数据,在从中读取出来?
2、除了与外挂DDR SRAM 对接外,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下DDR controller的功能?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SRAM的基本结构和操作(write、read、refresh等)方法。
DDR controller 主要是控制 数据与SDRAM进行交付,简单说就是 控制SRAM数据的 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