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MIG MAP

楼主(2012-01-31):
在开发板上验证DDR3,用Coregen,生成DDR MIG,MAP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lace:1333 - Following IOB's that have input/output programming are locked
   to the bank 1 that does not support such values
   IO Standard: Name = LVDS_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NR
   List of locked IOB's:
    mcb4_dram_udqs_n
    mcb4_dram_udqs
    mcb4_dram_dqs_n
    mcb4_dram_dqs
ERROR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已经指定了DDR3在Bank4上,为什么“are locked   to the bank 1”?
2、这都是按照MIG_Design的教程操作的,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不是说明软件有Bug?
3、我在网上查了,也有很多在设计DDR2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解答方法

网友(2015-07-13):
解决了没?我今天也碰到了类似问题,搜索了下,没找到答案。。。

Place:1333 - Following IOB's that have input/output programming are locked
   to the bank 1 that does not support such values
   IO Standard: Name = LVDS_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NR
   List of locked IOB's:
           mcb3_dram_udqs
           mcb3_dram_dqs_n
           mcb3_dram_dqs
           mcb3_dram_udqs_n

网友:
搞定

   踩别人肩膀上,踩塌了

网友(2015-08-24):
楼上的,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否赐教,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否教下,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看到你登陆了,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回复我下,谢谢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是得靠自己终于找到答案了It seems that, in some cases, ISE disconnects the UCF file from the project, even if it does not show this separation...
This error message comes from ISE trying to place pins automatically at some random pins, and naturally, it goes wrong as random does not pick MCB dedicated pins...
It worked after removing the UCF from the project and adding it again just one sec latter.
Hope this helps

应该是ISE软件的bug,REMOVE UCF文件,之后在ADD UCF文件,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2016-01-08):
回复 网友A:

   您是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