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输线的S参数的分解

楼主(2012-01-31):
请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知道一段长度为L的传输线的S参数,怎么知道分解出L/2或者L/3长度的S参数呢?

先谢过各位高手了!

网友:
以L/2为例,将原来网络的S参数转换为T参数,这个T参数等于两个L/2网络的T参数相乘,两个L/2网络的T参数应该相等,由此应该可以得到两个L/2网络的T参数,将此T参数转换为S参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请问用ABCD矩阵代替您说的T矩阵是不是也可行?

网友:
TRL的长度不是只影响phase吗?为什么还要算?

网友:
噢。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o 哦,终于明白了

网友:
难道是有耗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