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WLM在延时方面的作用

楼主(2012-01-31):
你好,请教大叫一个概念问题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WLM(Wire Load Mode)在dc时是预估的,它的作用时进行互联线延时的预估。
请问,这个WLM会不会对导线的电容有影响?
如果有,那么在进行RC参数提取时,这个RC是根据WLM来的吗?还是根据standard cell之类的进行预估的?
谢谢大家赐教

网友:
wlm 就是 wire的估计。 到rc 提取的时候,已经是apr后,根据实际值来。

网友:
WLM(wire load mode)应用于综合的过程中,目的是为了提供std之间的互连线延迟参数,以求模拟实际互连线的影响,工艺越小影响相对就越大
经过布局布线后,实际的互连线已经形成,此时再提取寄生参数,也就是其实际情况了

网友:
在整體來說, 你要知道cell在的位置,
才能知道wire走了多長, loading多有重,
不過在走到APR前這些都是未知數,
WLM只用來預估一個大概的值,

在做APR的時候才不會相去甚多 (與你原本的design)
主要是APR 跟RD 間還是要cowork的

至於wire 實際的cap, res值,
現在應該是load 進TLU+ 這個table,
tool再以查表的方式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不同的工艺,如90nm和250nm的RC应该是不一样的,arp软件在提取rc时,是根据什么文件进行rc提取的?
是lef还是载入的timing li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ARP软件,如EDI是根据什么文件来提起这个实际的R.C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f for marco,.lib/.db for stdcell

這些timing information都是for insts的

你說的rc 應該是指wire的,
那就是foundry廠依據不同的製程應該都會提供TLU/TLU+

有遺漏還請補充~

网友:
补充楼上,还有.tf文件,astro需要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在edi软件中,做rc提取时,线网的rc是在什么文件里面提到,从而提供给edi进行rc提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TLU/TLU+
这是指什么,全称是??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edi软件没有用过,不清楚,你可以查看下软件可以导入哪些文件,同时查看帮助,看看能不能获得想要的信息
TLU/TLU+是astro软件支持的两个估算寄生RC的两个模型(即Table Look-Up),一般使用TLU+模型,因为这个模型信息更全面。但比较大的工艺,可以使用TLU模型
注:TLU模型仅仅包含电容的查找表,电阻值通过计算得到,这个模型包含在.tf文件里
    TLU+模型包含电容和电阻的查找表,还包含一个UDSM(Ultra Deep SubMicron)模型,这模型中包含工艺制作过程中的实际参数影响

网友:
对了,你查下.itf可以导入不能,这个文件astro用于转换成TLUPlus(TLU+)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不过我不太熟悉astro这个软件,我是用cadance的encounter(edi)完成ARP的,谢谢你

网友:
encounter导入的是.lef文件

网友:
一般來說, 可以把Delay 敘述成
Cell Delay = f( input transition, Cnet+Cpin )
Net Delay = f( Rnet, Cnet+Cpin ) 這樣的函式,
而為了可以更準確的去meet timing的 requirement,
一般Cell Delay是採用 NLDM的模型 (non-linear delay models)

而TLU+ 只是一個look-up的table, 可以藉此查表得到interconnect的R 跟 C,
也就是上式函式中的Rnet跟Cnet,
至於Cpin 應是由.lib/.db對stdcell會有define.

.tf 是需要導入的, 不過裡面定義的應該是偏physical 跟 electrical方面,
(如design rule的min wid, spacing, layer 等)
跟timing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公司是使用astro,
如果你對這方面有問題,
可以建議你看看synopsys icc/astro 的workshop,
相信對你幫助會很大.

(p.s.看astro的好了, icc的data prep蠻擾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EDI用的是capTable,从.ict产生的。 从.itf也可以转出来.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