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电路工艺迁移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2-02-01):
比如从0.5的迁移到 0.35或0.25um,

把长宽比同时缩小,电源降低,偏置电流不变,如果动态范围够,性能指标符合估计就可以了吧。

有介绍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模拟不比数字啊,你从.5到.35一次性通过的可能性不大,肯定要重新调电路的,性能指标只能仿

网友:
没什么技巧,原来要仿什么现在还得仿。就是省个定架构,画电路的时间。

网友:
如果运气不好,电源太低,架构还是要修修补补。

网友:
主要考察直流偏置点,还有增益,稳定性等这些,都要一一仿真全面,有了结构,转换工艺不是很难

网友:
最关键的就是电源电压,电压降低太多,很有可能原来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有些时候不是调节管子尺寸就能解决的,需要换结构了,我就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貌似没有这么简单,我之前做过的还好是从2um迁移到0.6um,但是从0.5um迁移到0.35um之类的恐怕就要麻烦多了
不过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按你说的做,但是完了之后所有指标都得仿
关键是你的尺寸按比例缩小了,但是某些参数未必按比例缩小,比如Vth0,于是过驱动一变,很可能OP都不正常了,这是我遇到的情形,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