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irtuoso做layout的时候stretch命令有点问题

楼主(2012-02-01):
用virtuoso做layout的时候 stretch命令有点问题。比如:有两条交叉的metal2 的path,当我stretch其中一条的时候, 会自动生成一条我不想要的metal2。
不知道我哪里的选项没有设置对,才导致metal自动的生成。如果哪位大侠知道,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
按快捷键S 后,再按F3,弹出对话框,有个“keep connected'??? 记不清楚了,应该能找到有个选项的,,你自己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说的方法我之前试过,但是还是存在那样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的选项可以控制stretch 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