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watchdog 对复位信号的控制

楼主(2012-02-01):
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设计里使用了watchdog,但是在时序上遇到一些问题,在此咨询一下。目前的设计大致是这样的
RESETn信号是外部的复位信号,
wdt_out是看门狗输出的控制复位的信号,
sys_rst_n是内部的复位信号。

目前在顶层模块里,设计人员使用
assign sys_rst_n = RESETn & wdt_out ;生成了内部的复位信号,
但是我们用PT做STA时watchdog模块一直存在recovery/removal time的错误,
后来想起来,RTL设计里好像不允许在出现门控复位这种情况

请问大家这么产生复位信号是否合适?如果错误的话应当怎么处理?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很可能是由于wdt_out信号产生的时钟边沿和sys_rst_n信号使用的时钟边沿一样或相位相差不大引起的,请确认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ys_rst_n在内部作为一个异步复位信号,watchdog模块,复位信号也是sys_rst_n,这样对于这个模块计算起来是否时钟相位上就会出现错误?

话说,我想起来,时钟分频电路部分,用于watchdog的那个时钟信号也会出现recovery和removal的错误,这个模块的复位信号也是sys_rst_n

网友:
我下面有几个问题,请解答下:
  1、wdt_out信号,是怎么产生的?由哪个时钟触发?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
  2、sys_rst_n信号,在哪里使用?其寄存器由哪些时钟触发?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这些时钟和产生wdt_out信号的时钟有什么关系?
另外,可以的话,粘贴出来timing report最好

楼主:
我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设计,所以不是太熟悉timing_report目前没办法贴出来,因为存报告的服务器还被锁着,一会儿我看看能不能拿出来。

设计里,所有的触发器都是时钟上升沿触发
wdt_out应该是watchdog模块在计数器溢出的情况下置为有效的,由一个叫做clk_25mhz的时钟信号上升沿触发;
sys_rst_n是整个设计的异步复位信号,内部有几个时钟,其中clk_25mhz就是产生wdt_out的时钟

网友:
可以看得出来,设计本身就存在这个问题的,recovery/removal violations是必然的
建议将产生wdt_out的寄存器使用下降沿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我再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下。

网友:
感謝 未來有機會碰到的東西

网友:
你们的胆子还是相当大哦

居然组合逻辑搞定,

好歹还是要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撒,

watch dog , 外部复位源,内部复位控制,这3个服务源是SOC中经常的复位源,

尤其是一个模块受3个源的控制,再怎么在模块端看见的应该是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网友(2015-08-14):
回复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