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教关于xilinxV5DCM使用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2-01):
我使用的是DCM原语来设计的ISE版本是12.2,输入时钟源24.576MHZ经过一个DCM产生一个32.768M时钟,然后32.768M再接入一个DCM产生一个130M时钟,发现只要是130M时钟工作,第一个DCM产生的32.768M时钟就不能够锁住24.576M时钟。感觉只要130时钟工作后,在级联上的所有时钟都不稳定了。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你的情况没有遇到过   你的第一个DCM的clkout 别用clkout1  用clkout2 产生32.768试一下

网友:
比较怀疑你的vccaux,你check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