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E pattern, .stil, .wgl 如何转换

楼主(2012-02-01):
有人做过ATPG吗,我现在生成了 .stil 和 .wgl两种格式文件。这两种文件格式好像要做转换为相应格式的pattern才能应用到具体的ATE测试机台中,请指导如何转换?
看到有专门的软件可以转换,可我这里没有。

网友A:
只知道个大概,一般可以选择手动转向量和脚本自动转,手动的话可以用wavewizard软件来转,导入WGL文件,选择输入相应的pin,之后就是导入参数和核对波形,确认以后软件会转为binl文件,timing文件。把这些文件做相应的参数修改,比如调沿的参量等等。就可以传到ATE测试机台上去debug了。

网友(2013-11-07):
机台测试后发现,只有中间几个点和仿真矢量不符,这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解决?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2015-06-23):
同问!!!上测试台需要什么文件才行啊?新手。。

网友(2015-09-11):
已经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具体pattern的格式要求和tester有关测试机台有关,比如D10或者TR6836,每家的pattern format大同小异。上机台测试时首先要提供测试激励文件给测试厂,说明测试时钟,PAD的物理信息、测试步骤等注意事项,同时测试厂那边需要编写测试程序进行测试。

一般建议直接从verilog激励中直接产生测试激励文件,测试中出现问题是易于调试跟踪,尽量不要采用第三方工具进行格式转换。

网友:
這邊會有專業的軟件對wgl進行的轉換, 同時也需要你來確定最後執行測試的ATE機台型號。ATE使用到的pattern format如樓上大神所講大同小異. 基本是判斷clock phase / period / data.
如果實在沒有軟件,推薦找golden然後自己寫腳本語言mapping,不過ATE對自己pattern format要求都會比較嚴格,因此最好還是找測試工程師請教format相關.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个大概,一般可以选择手动转向量和脚本自动转,手动的话可以用wavewizard软件来转,导入WGL文件,选 ...

wavewizard可以本地安装吗?需不需要Lincense?

网友(2023-09-11):
vtran can be shared kindly ?
older version from Source III or
newer version Testmax vtran from S$n0p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