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HSPICE仿真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2-02-01):
四个反相器串联,为什么在某种corner下不能正常反转,而出现负电压?并且只在某一种PVT情况下,其他的PVT情况都能正常反转。VCC大概是1V~2V,反转出现的负电压约为-1.5V,到下一个节点时变成约-7V。太奇怪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过类似情况的大侠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能到-7V的,一般这结果都不可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不明白,反相器的反转而已,就是1和0的跳变,第一个反相器反转都正常,第二个反相器反转就出现了问题,而且只是针对某个PVT条件,其他的PVT条件也能正常反转。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相信HSPICE,怀疑你的工艺文件有问题

网友:
工艺文件问题,或者仿真设置问题!

网友:
仿真设置搞错了吧?

网友:
建议检查电源和地的设置

网友:
就是,该检查一下仿真环境的;
这种现象是会出现的,但是在大电容情况下,电路翻转过快把某一个节点“虚地”了,造成负压,但是到了-7v的情况,按理来说就反相器还达不到吧

网友:
spice model 有問題

以前碰過 某些 代工的 model file 用 invert
會出現高壓

說下是那家 model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model做的不好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tsmc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敢问这位大侠,您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大侠,如果是仿真文件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tsmc model 比 U  V  都好 ..
應該是OK

以前碰過是丟回給FAB

tsmc model team 應該不會又錯是那類 process ???

网友:
不太可能發生啦

网友:
应该是线路设置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