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家现在通用的后仿方法

楼主(2012-02-01):
我用的calibre,我想做后仿,但查到的后仿方法是在太多,有一些方法过于复杂,需要不断改网表,我想大家现在都怎么后仿的,流程是什么??用calibre+spectre做的话最简单方法是什么??

网友:
calibre view可能好点

网友:
都是改网表吧。是有点小费事。

网友:
没什么通用的方法吧。各有各的好处。要是熟悉了,直接在命令行做比在图形界面做方便。

网友:
现在可以用specter图形界面仿真了,不需要改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