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新手从哪里入门?

楼主(2012-02-01):
各位高手可否指点下,数字后端新手从哪里入门?先学些哪方面的知识容易上手呢?谢谢

网友:
可以按下面顺序学
RTL,timing constraint, synthesis, floorplan, place, CTS, route, STA, IR-drop, x-talk, drc/lv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版主

网友:
同样感谢版主热心细致的回复~~~~

网友:
刚开始学,总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多谢~~

网友:
谢版主热心细致的回复

网友:
做LAB GUIDE 再配SG应该是最有效的  从DC ICC STARRC PT   ICC论坛的不全用ASTRO也行  慢慢做就好了,我感觉以物理综合为核心来学习 然后发散到那些寄生参数提取和验证等 先有个大概的概念 之后再深入学习 这是我当初学习用的方法

网友:
学习的时候注意工具生成的那些脚本 熟悉了以后会大大方便后面的学习

网友:
我喜欢从每个工具的数据库对象研究开始.呵呵,个人喜好,不具普遍性

网友:
只有tapeout 需求才能做好后端,否则学了也是白学

网友:
最好有前人拿一个简单的设计按照流程从RTL-GDS-PV帮你演示并讲解一遍,然后自己再去对流程中的每一步进行深入理解。
我就是这么开始的。

网友:
学习了,感觉12楼说的是一种比较快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