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请教,foundary的一些基础概念问题

楼主(2012-02-01):
你好,
请问各位

我们常常说的使用什么工艺,如XXX250nm工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使用XXX提供250nm的标准单元进行半定制的设计吗?
最后进行流片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到XXX厂那里才能进行流片?
流片时所说的foundary厂是指什么?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一般来说,最后进行流片的时候,是只能到XXX厂那里才能进行流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foundary厂就是芯片生产厂,如smic,上海华虹,tsmc,umc等等,虽然制程相同,不同的foundary的工艺参数可能会有不同,所以最终的流片一般只能选择选定的foundary,而不能随便改变,除非愿意重新做backend。

网友:
看下asic设计flow, 不看书是搞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