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窗口下的calibre里点DRC打不开,但calibre -gui可以

楼主(2012-02-01):
小弟是按照网上的calibre按照设置说明装的ixl_cal_2005.1_10.20.exe,并成功嵌入了virtuoso,并且在terminal里面运行:calibre -gui -drc &很成功,可是在从layout窗口下的calibre里点DRC就打不开了,并提示警告:
Rad Hat Release 9 is not qualified for use with the Calibre products.
求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集成在哪个软件下的,cadence的话
.cdsinit文件里路径是否正确,例如:
skillPath=getSkillPath();
setSkillPath(append(skillPath list("/.../calibre_V2008.1_20_linux_x86/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ixl/lib")));
load("calibre.skl");

Laker的话:
if( getShellEnvVar("LAKER") then
   sprintf( path "%s/integration/Composer/menus/laker.il" getShellEnvVar("LAKER") )
   load( path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加的,路径应该也是正确的,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MGC_HOME") "/pkgs/icv/lib/calibre.skl"))
MGC_HOME是安装目录,即pkgs的上层目录。

网友:
virtuoso菜单下面可以看到calibre控键,应该不是.cdsinit的设置问题。
从报错信息上看,貌似跟你的系统有关系。是不是RH9缺乏相应的库?

楼主:
是系统没有装全,少了组件,出怪怪地事情。

楼主:
谢谢热心人解答,

网友(2012-03-23):
請問Calibre 2011好像也有相同的問題.多謝分享

楼主:
不用9了,改rhel4了,装其他软件时,9里面ksh都没有,少了太多的东西,开始我打了不少补丁后,软件可以了,但系统就有时会有点不正常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4-01-17):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5-05):
问题 一个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