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能同时拉伸多条线吗?

楼主(2012-02-01):
请教大家,ICC能同时拉伸多条线吗?
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能,不过你可以用命令 依次让多条线 拉伸

网友:
可以
先全选 Win Draw

楼主:
我的印象中是可以的,先全部选中,再拉伸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条线可以拉伸,选多条线就不行了。EDI是可以的,就不知道ICC能行不?

网友:
window stretch  有这个功能的, 先框选,然后拉伸,

看工具栏

楼主:
window stretch  有这个功能的, 先框选,然后拉伸,

看工具栏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找到了
    但是到了该打孔的地方不能自动打孔

网友:
对, icc不是edi,不是啥都一样的
strech线不会打via的,

只有create_net_shape , create_custom_wire  , create_power_stripe 这些才会打vi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功能太bug了,速度非常慢,还不如我自己写的脚本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