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S中的global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01):
我做lvs时,调用了一些IO的spice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定义了如下的global net:
.global VDD:p VSS:g VDDO:p
.ghlobal gsub!
.global gnd!

我在调用这些IO时做了如下的定义:
.VDD(VDD), .VSS(VSS) ,.VDDO(VDD1)
然后在做lvs时就出现了如下的error:
INCORRECT NET
----------------------------------------------------------------------------------
LAYOUT                                               SOURCE
-------------------------                   -------------------------------------------
missing net                                           VDDO
-----------------------------------------------------------------------------------
ps:我设置了LVS GLOBALS ARE PORTS NO
但是我把其他的调用的IP 的pin设置为global net时则不会出现这样的error.
请大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能不能也请帮我讲解一下在lvs时工具是怎样使用global net的。

网友:
check power port in 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 port?
怎么检查?

网友:
INCORRECT NET不一定是Port问题,设置的LVS GLOBALS ARE PORTS 不出port,先检查下Port是否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port 数是对应的,我已经设置了LVS GLOBALS ARE PORTS NO.

现在我设置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这样lvs就过了,我现在不知道这样的设置是否正确。是不是与我定义global net 相违背(是不是global net 失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VS SPICE PREFER PINS  YES 设置的subcircuit的pin name 凌驾于global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说,我定义的global net 仅针对那些没有连接到subcircut pin name 上的net有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设置需要如何设置啊?

楼主: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 yes 的意思不就是 pin name 凌驾于 global之上吗?那为什么我设置 yes 并定义了pin name .VDDO(VDD_25).怎么还会报出source比layout多出一条 global net VDDO啊?

网友(2020-08-31):
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你在run' IO LVS时global 底层模块的pin,到TOp时你之前定义的pin,可能就会变成net,但是你之前定义的因素还在,top已经没有这些pin了。所以就不会不识别

网友(2023-03-24):
借楼 求助一下 ,对于VDD25、VDD50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怎么选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