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RM Cortex-A9用哪个开发工具?

楼主(2012-02-0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ARM Cortex-A9用哪个开发工具?

RVDS or RVDS MDK ?

网友:
可以使用DS-5

网友(2012-04-17):
还是 linux +gcc

毕竟硬件的真实 ,你 弄过keil仿真  proteus  仿真 ,应该可以知道 ,
如果是 纯粹学习 ,那仿真仿真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3-01-10):
GCC就是仿真困难。不好用。其它方面挺不错的。

网友(2013-05-21):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