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TE pattern, .stil, .wgl 如何转换

楼主(2012-02-02):
有人做过ATPG吗,我现在生成了 .stil 和 .wgl两种格式文件。这两种文件格式好像要做转换为相应格式的pattern才能应用到具体的ATE测试机台中,请指导如何转换?
看到有专门的软件可以转换,可我这里没有。

网友:
wgl 就行了啊, 不是标准格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针对不同机台需要做格式的转换吧,头一次做这个,很不清楚。有看到:TestInsight公司的wave wizard软件能将 WGL/STIL/VCD/EVCD数据文件转换成各种ATE机台的pattern(teradyne,verigy,advantest, LTX-credence等。), 就是说需要用专门的软件进行转换才行。没有软件,岂不是没法操作了。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

楼主:
寻求帮忙

楼主:
请熟悉 aptg pattern ,wgl格式的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让工厂端将.WGL文件进行了转换,已明白其中的转换过程。

网友(2015-12-1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wgl是给ate用的,那么stil是给谁用的呢?

网友(2017-01-13):
wgl/still都可以转换;
ATE端需要对应的pattern转换软件,
根据ATE平台不同而有区别;
比如Advantest就在知春路,可以联系厂家,直接去他们公司提供的server转换;
反正转完也只能在Advan的ATE使用;

关键点:找对厂家,大部分格式都支持

网友(2017-02-16):
回复 6# haier822 这位大哥,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pattern块中的scan的:scan(+,timeplatename):=[11---],input[chain1:state1],output[chain2:state2];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
附件一个WGL文件,大哥知道的话帮帮我,写出对应的pattern吗。

复件 source.rar

561 Bytes, 下载次数: 10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1-04-30):
怎么生成wgl 与stil 文件

网友C(2022-04-20):
不同ATE测试程序支持的pattern格式不一样,当前两款主流ATE:Teradyne的J750/UltraFlex,AdvanTest的V93K。首先designer提供的pattern有两类:一类是function pattern,VCD格式,另一类是DFT pattern,stil,wgl,bin格式都有。对Teradyne的J750/UltraFlex来说,需利用第三方软件,这里以以色列TestInsight公司的ATE2STIL为例,该软件可以安装到本地电脑,直接转换,主要有两步,第一步是vcd2stil(将vcd转换为stil),第二步是ategen(将stil转换为.atp和.txt文件),然后将.atp和.txt导入ATE的测试程序开发软件IG-XL中即可使用。对AdvanTest的V93K来说,pattern需在服务器上转换,是Advantest自己的转换工具,其测试程序开发平台SmarTest接受的pattern格式是bin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C:
不同ATE测试程序支持的pattern格式不一样,当前两款主流ATE:Teradyne的J750/UltraFlex,AdvanTest的V93K。 ...

我了解的是Teradyne用的是wave wizard对vcd/wgl/stil转到*.apt,再通过他们的pattern compiler工具转化为二进制的pattern.advantest用的是test insight的工具,一般叫smart data link(STDL),可以对vcd转到stil,再转为.binl。

不知道你这里提到的teradyne的ate2stil工具,是否需要License?我目前在找类似的工具转pattern到ultraflex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