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agam Talus工具的大牛们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吧~~~

楼主(2012-02-02):
系统是红帽4.7的
当我在终端里输入Talus以后弹出来的提示是这个,我想问问这个软件难道没有正确安装吗?

网友:
RHEL4,RHEL5都可以,没遇到过;
看样子是系统的问题,看看installation guide里面对系统的支持;
按照说明,把库路径加到 LD_LIBRARY_PATH中试试;

最好换个系统,呵呵!

楼主:
红帽4.7,4.8都是兼容性最强的了,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64位系統運行了32位程序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也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