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clock jitter

楼主(2012-02-02):
晶振输入10MHz~30MHz,jitter一般为多大?通常设成多大合适?
PLL输出500MHz~1GHz,在文档中没有找到jitter的值,这个通常设成多大合适?
还有由PLL分频而来的时钟是不是可以认为寄存器有固定的clock到Q delay,所以可以认为有和源一样的jitter?
请各位帮帮忙~~~
多谢多谢!

网友:
晶振和PLL的jitter好坏相差很大,没有经验值
分频的问题去置顶的FAQ里面找

网友:
crystal的不清楚。
PLL的你去查IP的doc,通常都有描述long term jitter,short term jitter
分频之后的jitter,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和source jitter一致。复杂一点的就要看看source jitter+transition,如果input transition改变,DFF的ck-〉Q的delay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