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宽金属的应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不挖slot会有什么后果? 多谢

楼主(2012-02-02):
请问宽金属的应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不挖slot会有什么后果? 多谢

楼主:
还有就是LOD(STI stress)效应,都是由于应力导致,LOD产生的应力大概能搞明白是由于做隔离产生的,但宽金属为什么也会有呢,金属面积越大应力就会越大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大电流的时候热胀冷缩,如果形变很厉害会破坏绝缘层严重时短路或者短路。

网友:
slot还有让电流平均的意思吧,本人新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要的

网友:
宽金属制造的过程中可能造成鼓包,slot可以给予一定的间隙和缓冲空间。

网友:
看完了楼上的回答,又学习了好多。

网友(2012-03-17):
应力很多情况下是封装的时候产生的  因为封装材料和硅片热膨胀系数不一样 塑料的封装这问题就比较严重 陶瓷的金属的好一些

slot除了减少应力 对电流均匀化也有好处 因为电流经常沿着边走 即使是很宽的线 电流也总是靠着边 这样不好 打了槽 电流就分布的比较匀称了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那在工艺生产过程中会不会由于应力问题,导致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
没那么可怕

mpw肯定是可以ignore的,量产的时候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