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此图的Dummy mos接法

楼主(2012-02-02):
NMOS外加一颗DUMMY MOS。制程TSMC 0.18um 1P6M

请问有哪些DUMMY的方式可以连接?

GATE-DRAIN SHORT MOS WITH DUMMY

GATE-DRAIN SHORT MOS WITH DUMMY

网友:
将G,S,D短到同一个电位,不一定是地。

网友:
這個圖看來只能 DGS 都接 VDD
如果 G 接 VSS , S D 接 VDD
那網表上也要加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中的接法这个dummy mos是想用作电容吗?用作电容的话SD接power,G接旁边的栅电位形成一个栅电容。但是图中的SDG都接power上了,如果不作为电容使用SDG都接power最好接在同一电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 俗称的POWER是包含地的吗?我一直以为只单单指电源哎

    菜鸟一枚 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嚴格說的話power和ground是分開的。但是我們說dummy mos SDG三端都接power意思就是PMOS都接電源,NMOS都接地。

网友:
啊,dummy transistor share drain,不会有问题吧?这样的话,gate端还是short到电源或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2-03-28):
电容接法的dummy,不过又是错的,SD接power或者ground ,gate接信号。

网友:
这种接法就构成POWER  & GROUND间的decouple cap了,gate端没有CDM diode等的protection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