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d6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2):
在论坛中找到一个vera的软件,后面写着amd64,小弟刚刚接触这些软件,请问amd64是什么意思?望大侠们赐教

原帖地址: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72750&extra=&highlight=vera&page=1

网友:
需要将软件安装在CPU位宽是64bit的工作站上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原来是 这样的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呀,多谢,解答

网友:
64位宽的机子

网友:
先在大多数机器都是64bits的了,所以另外一个条件是,你的操作系统也需要装64bit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