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OCV 的定义

楼主(2012-02-02):
陈版主或者是谁给普及一下什么叫LOCV?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详细说明。
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和report_constraint 在LOCV模式下不适用吗?

网友:
真的没听过这个 求解答

网友:
Location based OCV, 比普通的OCV更接近实际。普通的OCV是global的,也就可能悲观。
LOCV依据path所包含的对角线distance,以及launch path和capture path经过的cell的个数stage,通过查表得到derate的值。

网友:
PT目前支援嗎?

网友:
PT 肯定支持啊. 虽然我没有在PT里用过.....

网友:
LOCV 是cadence推出的比较先进的ocv, 和synopsis的 AOCV( advanced OCV)想对应,

AOCV 和locv一样的,也是根据depth和 啥决定derate的数字,

pt支持aocv吧,  help  *aocv*, printvar  *aocv*,

icc也支持 aocv,   我看到28nm才开始用aocv呢

网友:
想藉樓主這帖順便問一下..
大家對data path有需要去看OCV嗎..?
還是只有看clock path 而已..為什麼??

楼主:
学习了,谢谢!我们时序用ICC的工具,layout用candence的工具,搞死了

网友(2013-09-24):
回复 网友A:

    传统的OCV只看clock path, derate 是加在clock path上的
    aocv clock path 和 data path 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