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nm工艺worst和best下的delay相差一倍, 正常吗?

楼主(2012-02-02):
看相同的path在worst和best下的report得此结论。

属于正常, 还是工艺不太好呢?

网友:
1倍数还好吧 我看了下65下面的,同样位置的delay,可能几倍呢,不过绝对值是比较小的,零点几纳秒级别的,看了第一级cell 好像是transition的差别比较大

网友:
很正常啊

楼主:
嗯, 看了看.lib的LUT,同等条件下(input slew, output load), 同一cell在不同corner下的propagation delay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