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提高pipeline adc的THD和SFDR

楼主(2012-02-02):
小弟最近在设计10bit 40MHz的pipeline adc,仿真发现SFDR和THD比datasheet上的要求差一些,但是不太清楚,怎样去修改电路以达到要求的性能,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啦。

一般要尝试着改善哪里的性能?

补充一下:我想问的是,我怎样去寻找哪些地方会影响到THD和SFDR,怎样一步步排除?
比如说,sample and hold这个block,我要做哪些仿真验证,来证明这个block是满足了整体的动态特性要求?
在比如说,MDAC和subADC这里,我又要做怎么样的仿真来确保满足动态特性?

我比较迷茫,请路过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指教小弟一两点!不甚感激!

网友:
这样的如果有人能回答简直是神奇了

网友:
问题很广,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digital calibratio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也是初来乍到,菜鸟一个,见笑了,我现在就是做完了瞬态仿真,10bit的数字输出正确,之后做动态特性仿真,nyquist频率的sinewave input signal,做的1024点的fft分析,时钟频率40MHz,我的正弦波输入信号频率是19.9609375MHz,仿真结果显示,THD和SFDR比指标稍差一些,我现在想要改善一下这两个指标,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改进,试图改变一下采样保持电路中的开关尺寸,发现基本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不加digital calibration,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改善,不想再增加电路了。

网友:
把第一级放大器的gain和frequency加大些试试?我不是很清楚了。另外,比较器的offset也会有影响。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你说的datasheet是什么?有reference design?
没法判断,只能猜测了
正常情况下,simualtion 时候不会有noise的因素,只会有harmonic
如果是harmonic,就看看headroom和settling
如果有spur,就仔细检查一下clk phase timing

网友:
要看你每一级是否满足指标

网友:
楼主能否将FFT运算得到的频谱图贴上来?

楼主:
要看你每一级是否满足指标
引用 网友C:

    我对每一级的仿真只进行了settling的仿真,就是在adc的输入给两个直流电平,正输入2.5V,负输入0.5V,差分输入为2V,然后看每一级的余量输出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其他的针对每一级还可以做哪些验证吗?针对每一级也可以做fft分析吗?请赐教,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说的datasheet就是指老大给的设计指标,我们内部说习惯了,呵呵

    我还想问一下,我怎样确定是harmonic还是spur的影响那?从频谱上怎样分析那,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去分析频谱,怎样从频谱上获得更多的信息。我做了fft分析,只是通过matlab程序,得到了SNR,THD以及SFDR这些指标,至于怎样分析那个频谱,就不知道了,请赐教。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祝元宵节快乐。

楼主:
楼主能否将FFT运算得到的频谱图贴上来?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行,拷不出来啊

楼主:
把第一级放大器的gain和frequency加大些试试?我不是很清楚了。另外,比较器的offset也会有影响。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比较器的offset怎样影响动态特性的吗?

    如果比较器的offset都在后面的digital error correction的校正范围内,还会对动态特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谢谢啦。

楼主:
路过的大侠,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
单跑SH开关的SFDR有多少呢?和整体差多少呢?

网友(2012-03-31):
输入电压仿佛很大啊

网友(2013-04-12):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最近做了一款连续时间的Sigma-Delta ADC ,电路设计出来后如何测THD和SFDR,求教下,谢谢。

网友(2013-09-07):
你仿真的时候加电容失配了吗?没有加的话pipeline本身的线性度应该是很高的,只要你的放大器增益足够大,采样开关的注入电荷不太大的话
几位的设计?目前SFDR达到多少了?要不贴张频谱图上来吧

网友:
S/H的SNR,SFDR应该怎么仿呢?~~

采样频率fs=208kHz,fin=103kHz,
由fs=>采样间隔约为4.8us,做1024点的fft,tran仿真时长设为t>1024*4.8us  取7ms足够了,
然后把数据保存下来做SNR,SFDR,ENOB的分析,这个数据对不对??

求指教~~~谢谢

网友(2014-11-18):
回复 网友F:

对的,只要你没算错

网友:
None can offer effective solutions to your problems, in terms of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