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ELL 在target_library 找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02):
各位好:
我在用DC 做综合时,在des.tcl中设置target_library ,并且定义了DC 时用的 set AHFS_BUF    “FJSCE2BUFXL1 FJSCE2BUFXQ1 。。。“
set_ahfs_options -optimize_buffer_trees true -constant_nets true -default_reference $AHFS_BUF
为什么在运行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congestion -spg -no_seq_output_inversion 时会出现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L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N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P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Q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R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T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U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Warning: Could not find lib_cell 'FJSCE2BUFXV1' specified as -default_reference, in target_library.
Error: AHFS: Invalid buffer cell(s) specified for the -default_reference option. (PSYN-621)
这样的错误,但是FJSCE2BUFXL1等CELL 在target_library 里面是有的;请问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在运行

    compile_ultra -no_autoungroup -congestion -spg -no_seq_output_inversion
时会load target_library ,如下: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d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d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dscan4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n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eco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z_uc_d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n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eco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n_uc_d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nscan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eco_s_m40_098v'
  Loading target library 'cs302sl_uc_dscan_s_m40_098v‘
为什么没有包含我在des.tcl里定义的所有target_library;上面的这几个library确实不包括FJSCE2BUFXL1等CELL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fab,什么库啊

网友:
一看像fujisu的库,去库里看看BUF啥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上面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