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itch suppression

楼主(2012-02-02):
跑postsim的时候,报
“warning :Glitch suppression
scheduled event for delayed signal of net “dD” at time 123123 ps was canceled
file “xxx/tsmc18_neg.v”

scope :testbech.dut.dout_reg"

我去check了这个时间点,dff的setup和hold都不会violation,那这个glitch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仿真器检测到了某个信号的宽度小于一个阈值了,这个变化在你setup,hold check的时间窗口之外,
对于实际的电路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于ncverilog仿真器来说,加上+ncnontcglitch可以把这个信息屏蔽

网友(2020-01-03):
楼主,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设置+ncnontcglitch,就不会报Glitch supresssion,这是所有的Glitch都不报吗?如何要是时钟上出现Glitch该如何检查?

网友(2022-11-09):
这边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下dD这个信号上面会有毛刺的,不过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为supperssion掉请问现在有合理的解释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