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How to simulate transmission gate's on-resistance in Hspice?

楼主(2012-02-02):
Help me, please.  How to simulate transmission gate's on-resistance, Ron,eq, in Hspice?
Please see Razavi Figure 12.16 (b), page 417.

VCC VCC gnd 3.3V
MN VIN VCC VOUT GND NCH3 L=0.35U W=5U
MP VOUT GND VIN VCC PCH3 L=0.35U W=15U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手动计算RC 延时,这样可以估算大致的数值,前端设计时足够了,精确的还是要Hspice,

网友:
仿真导通电阻,可以用dc analysis和transient analysis。简单的办法如楼主图示,用dc sweep分别看p transistor和n transistor的导通电阻,它们的并联就是传输们的导通电阻。

网友:
transistor的导通电阻的表示,可以查查hspice manual,我依稀记得是lv*或者lx*。

网友:
.probe dc ron1=par('1/lx8(MI2)')

加上這一行即可

网友:
DC sweep,然后对曲线求deriv应该就能得到了

网友(2012-03-13):
please check your short message

网友(2018-05-23):
.DC Vin 0 3.3 0.001
.probe dc Rp=par('(V(Vout)-V(Vin))/i(M1)')+Rn=par('(V(Vin)-V(Vout))/i(M2)')+Ron_eq=par('((V(Vout)-V(Vin))/i(M1))*((V(Vin)-V(Vout))/i(M2))/(((V(Vout)-V(Vin))/i(M1))+((V(Vin)-V(Vout))/i(M2)))')

change polarity if n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