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8工艺的MANUFACTURINGGRID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02):
在loading leffile "stdcell6.lef"时,出现了一下error:
NO MANUFACTURINGGRID Value was given.It is set to minimum LEF unit of 0.005um.If this value is not right.a MANUFACTURINGGRID statement must be added in the technology lef file.
我看了一下lef文件,里面对 MANUFACTURINGGRID 没有给出,这个error可以忽略吗?有经验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我用的是smic0.18 1P6m的数字纯逻辑工艺\

PS 我用的后端工具是encounter10.1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入lef文件的时候,又先后次序的,你这个cell的lef应该放在tech.lef的后面。

网友:
0.18工艺的 MANUFACTURINGGRID 一般是设置成0.0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个读入的是standcell的lef,第二个读入的是IO的lef库库里面中就这两种lef,还有一个带有天线效应的lef,基本信息好像都在standcell里面,但是没有MANUFACTURINGGRID的值,tch.lef是一个单独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NUFACTURINGGRID的值要自己设置吗?我设置为0.01出现error了,库里有些值的描述精度比0.01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自己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讲,应该是smic18_Xlm_tech.lef, X代表几层metal;smic18_macro.lef,包含stdcell的lef信息

不知道你那边都有什么文件,可以具体打开看看

网友:
自己加入 MANUFACTURINGGRID 0.005
stdcell6.lef 中包括了tech的信息。这个库我用过。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最后自己加进去的^_^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谢谢了,你后端用的是什么工具,是encounter吗?是的话能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Encounter7.1,哈哈。版本没你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本高低那是无所谓的,核心东西都差不多~~你最后streamout的时候用的map文件时工艺库里面提供的吗?我怎么一直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ap文件是自己写的。你可以先让encounter出一个模板,根据tf文件来修改。无非就是METAL1 NET 61 0之类的。呵呵,不难。网上找找,有现成的。(因为我以前有发过一个,只是忘了在哪个论坛啦。请搜索 “streamout.map”  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这样啊,我搜了一个是对应TSMC.18工艺的,~这里的tf文件是专门对应encounter的,还是库了本身的产生captable用的TCH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tf文件是Astro中用到的,你去相应的文件夹(apollo?)下找找,应该有。streamout.map的作用就是指明相应的layer在GDS中对应的number是多少。encounter给的temp,所有的layer是从1开始标,比如说METAL1 NET 1 0, 而实际上METAL1对应的GDS number是61,你就要修改啦。tf文件中会告诉你每个layer具体对应的GDS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