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求助,仿真错误提示找不到model!

楼主(2012-02-03):
hsim版本是201003,nentlist是使用cadence的cdlout产生的,使用的库是tsmc18rf,model file是hspice的。
仿真的时候就提示错误找不到对应的model。
Error: file 'reg.sp' line 71: missing MOSFET model 'ND'
  --> MM1 net033 net058 VFB AVSS ND l=400n w=12.0u m=8

Error: file 'reg.sp' line 72: missing MOSFET model 'ND'
  --> MM4 net039 net054 net033 AVSS ND l=400n w=12.0u m=8

Error: file 'reg.sp' line 73: missing MOSFET model 'PD'
  --> MM2 net033 t0_b net039 VOUT PD l=400n w=12.0u m=8

Error: file 'reg.sp' line 74: missing MOSFET model 'PD'
  --> MM3 VFB net062 net033 VOUT PD l=400n w=12.0u m=8

Error: file 'reg.sp' line 97: missing MOSFET model 'ND'
  --> MNM6 AVSS VOUT AVSS AVSS ND l=2u w=10u m=488

Error: file 'reg.sp' line 101: missing MOSFET model 'PD'
  --> MPM26 net138 net0152 AVDD33 AVDD33 PD l=350.0n w=4u m=2

Error: file 'reg.sp' line 102: missing MOSFET model 'PD'
  --> MPM20 VOUT net138 VOUT VOUT PD l=350.0n w=8u m=960

Error: file 'reg.sp' line 103: missing MOSFET model 'PD'
  --> MPM0 VOUT net138 AVDD33 AVDD33 PD l=350.0n w=8u m=800

网友:
your model names for P/NMOS in schematic netlist is not consistent with your model card. Either change schematic or model card.

楼主:
需要去改netlist的model name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不需要修改netlist和model而可以进行仿真的呢?
你们都是怎么建立仿真的吖?

网友:
将hspice 集成进cadence ..

1. ADE 环境
2.simif 环境

自己在论坛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hsim这个仿真软件,没有用hspice!

网友:
那最新的Hsim 出到幾版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