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后出现Loop的问题该怎么fix阿~~求助~~

楼主(2012-02-03):
在跑完formality后有22条aborted的问题,如下:
----------------------------------------------------------------------------------------
Matched Compare Points     BBPin    Loop   BBNet     Cut    Port     DFF     LAT   TOTAL
----------------------------------------------------------------------------------------
Passing (equivalent)        1116                0       0          0       877  111938     504  114435
Failing (not equivalent)       0                   0       0          0         0          0           0       0
Aborted
  Loop  (cycle-driven)         0                    0       0          0         0         22          0      22
****************************************************************************************
请问这个Loop的问题该怎么修阿在formality中?用什么命令呢?
谢谢,大家帮帮忙阿!!

楼主:
顶~~大神来帮忙拉~~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楼主:
来个人帮帮忙~

网友:
来个人回答把  我也想知道 这个loop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10-28):
我也想知道啊 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3-01-04):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一些black box内部检查不到引起的
流片后芯片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遇到过...
貌似是你网表他不认大小写~
比如N9和n9,你网表里面其实是2个东西,但软件他不认,把N9也当n9了,然后就出现loop了~
好像是这样的,记不清了~

网友(2018-12-22):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1-04-10):
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2024-08-06):
更大概率是设计问题,如果要屏蔽这个问题的话,可以采用 set_dont_ver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