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仿真testbench中读二进制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2-02-03):
需要读取二进制文件作为输入数据。

尝试用$fread,但是Modelsim报warning

最后只能把二进制文件转为16进制文本,再用$readmemh搞定。

请问编写testbench时,有直接读取二进制文件的方法吗?

网友:
$readmemb
可以直接读取二进制文件

楼主:
$readmemb  这个是读取二进制文本的,还是不能读纯粹的二进制格式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把二进制格式文件转换成二进制文本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VHDL的话,我倒是知道怎么做。或者你读二进制文件用VHDL,然后混仿。

网友:
这个用TB做比较麻烦,用其他工具做又很快。
除非你的工程很庞大,有专业的组来做TB,否则这些偏门的功能都使用其他的软件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