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关于matlab hspice

楼主(2012-02-03):
我在matlab里输入x=loadsig('Dex1.sw0'),但单独运行的结果是
Undefined function 'loadsig'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前面的路径我都正确输入了,就是不知为什么我的matlab无法识别loadsig。
我也正确安装了HspiceToolbox.
谢谢!!

网友:
path 设置问题,将你程序的目录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Hspice toolbox放在如下路径的,
addpath('F:\matlab\hspice_toolbox\HspiceToolbox')

    x=loadsig('Dex1.sw0');
但matlab还是无法识别loadsig啊?

网友:
請問是要將hspice 的結果load 到matlab 嗎??

网友(2012-03-27):
试试 which loadsig 看什么结果

网友(2014-04-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新手求解答

网友(2015-06-04):
要先生成mex文件,然后就可以使用。

>>mex loadsi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