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了解功率电子器件的进,变频器里面的IC

楼主(2012-02-03):
哪位朋友了解功率电子器件的,应用于空调变频器里面的IC,有几个问题请教,
1. 目前国内生产这方面器件的情况如何?
2. 弄个这方面的生产线需要多少money?

网友(2012-05-27):
变频空调里面的功率器件主要是IPM模块或者多个单管IGBT搭的控制电路,用的主要是富士、三菱和仙童的,国内消费类的这块还没有几家可以自己做的,弄条生产线要很多money(至少上亿RMB级别,6寸的),关键是工艺技术搞不定,钱再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