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ict文件,怎么样生成tch文件?

楼主(2012-02-03):
如题,在QRC过程中,要用到tch文件,但是foundry没有现成的
好像能用ict文件生成,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啊?

网友:
这个挺麻烦的

Techgen -help 有很多参数, 看看文档吧

网友:
Techgen -cell -plan *.ict
Techgen -cell -parallel -autoconcat *.ict *.tch
Techgen -cell -concat

网友(2012-06-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ict文件的说明资料什么的?因为看不懂。。

网友(2017-04-20):
Techgen -cell -plan *.ict
Techgen -cell -parallel -autoconcat *.ict *.tch
Techgen -cell -concat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工厂下载的资料里面有个说明文件,ict转tech,但是只有你第二行文字,试了发现不奏效。请问你这三行是要按顺序执行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