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Active-HDL和Synplify的Quartus II程序仿真、综合和实现

楼主(2012-02-03):
基于Active-HDL和Synplify的Quartus II程序仿真、综合和实现
Aldec Active-HDL软件中可以使用Quartus II软件的仿真库simulation libraries,这些仿真库也可以从Aldec网站下载。
一、Quartus II仿真库的建立
在Quartus II软件包含了仿真库所需要的模型文件,如altera_mf.v,但可能没有相应的库文件,如altera_mf.lib,我们可以使用Quartus II软件的EDA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er产生所需要的库文件。具体步骤如下:
1. 在Quartus II界面上,点Tools菜单,选择Launch EDA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er.
2. 在打开界面的EDA simulation tool下Tool name中选择仿真工具Active-HDL,在Executable location中设定Active-HDL软件的可执行文件路径。
3. 在Library families清单中选择项目所需器件类型,如Cyclone IV,并将其添加到Selected families清单中。
4. 在Library language选择Verilog。
5. 在Output directory中设定输出文件路径<Active-HDL安装路径>/vlib/。
6. 点Start Compilation,编译后在设定的输出文件路径中可以找到项目需要的库。
二、Active-HDL仿真库的建立
1. 打开Active-HDL并查看仿真库
➢        在View菜单中点Library Manager显示项目所包含的库。
➢        查看<Active-HDL安装路径>/vlib/altera_mf是否存在。
➢        若没有,需要手工添加库。
2. Active-HDL手工添加库
➢        在File菜单中点New,并选择Design弹出New Design Wizard窗口。
➢        选择Create an Empty Design,并保留Create New Workspace选项。
➢        在新弹出的窗口中选择语言及器件。
➢        点Next弹出Property,在Property中点Next.
➢        在新弹出的窗口中输入Design name和Library name如altera_mf_ver或lpm_ver。在Design folder中选择设计文件夹点Next。
➢        点Finish完成。
➢        在Design菜单点Add files to Design。
➢        在<Quartus II安装路径>/eda/sim_lib中找到需要的库模型文件,如altera_mf_.v,将其编译为altera_mf_ver库,将220model.v编译为lpm_ver库。
➢        在Design菜单点Compile All编译所有文件并将其添加至设计库中。
➢        在File菜单点Close Workspace。
2. Active-HDL中注册库
➢        在View菜单点Library Manager弹出Library Manager窗口。
➢        在Library菜单点Attach Library。
➢        在设计目录中查找*.lib文件,如altera_mf_ver.lib, 点Open。
三、创建Active-HDL工程
➢        在File菜单点New后点Design弹出New Design Wizard
➢        选择Create an Empty Design with Design Flow,并保留Create New Workspace
➢        点Next,出现Property窗口,在Property点Next。输入Design name和Library name
➢        输入设计名以及保存位置
➢        点Finish完成
➢        在Design Browser添加工程文件
➢        工程中添加库,如altera_mf_ver库
o        Design菜单点Settings,弹出Design Settings对话框,展开Compilation选择Verilog
o        在Verilog Library添加仿真需要的库,点OK
➢        查找测试脚本并添加后编译所有文件。
四、仿真设置
1. 在Design Browser展开library,选择测试脚本为Set as Top-level
2. Design菜单的Settings,在Design Settings中添加仿真库
➢        展开Simulation选择Verilog
➢        在Verilog Libraries添加仿真需要库,如altera_mf_ver, lpm_ver和altera_ver,点OK
3. 在Design Settings中展开Simulation,选择Access to Design Objects,选中Read (+r),以在Waveform window观察waveforms
4. 在Simulation菜单中点Initialize Simulation初始化仿真,Design Browser自动切换至Structure
5. 执行Active-HDL仿真
➢        从File菜单新建Waveform
➢        在Design Browser的Structure将需要的信号拖至Waveform window
➢        在Simulation菜单点Run Until
➢        在弹出窗口中设置仿真时间,如500 ns
五、Active-HDL软件中设置Synplify综合工具和Quartus II实现工具
1. 点Tools菜单中的Perferences,设置HDL Synthesis的Tool name和Location
2. 在Perferences设置Implementation的Tool name和Location
六、Design Flow
在Design Flow中设置综合和实现的选项,就可以。
to be continued…

网友:
相比MODELSIM,哪一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2-03-14):
回复 网友A:

    HDL的集成度更加好些,采用其统一的平台,可更好地保证代码的一致性。

网友:
可惜没有好用的LICENSE,否则尝试一下。

网友(2012-11-14):
您好,请问有基于Active-HDL和Synplify的Xilinx程序仿真、综合和实现的么?

网友(2013-01-22):
Xilinx ise 可以用脚本语言控制,不知道Quartus是否也可以,用脚本写,然后不用图形界面。。。。哪位高手是否指点一下。。

网友(2017-04-28):
RE: 基于Active-HDL和Synplify的Quartus II程序仿真、综合和实现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