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rge不成功后如何重新P&R?

楼主(2012-02-03):
手头里只有一个CPU的GDS和netlist,用abstract抽出lef后,去做P&R,发现这个Lef是有DRC ERROR的,然后就想通过Encounter重新做一遍P&R,想把CPU中的Memory和Pin的放置和原来的一样,该怎么办啊

网友:
看macro的坐标写constraint scripts啊。 你手上的是gds不是def!

楼主:
PIN 也要写脚本?能不能virtuoso直接导出def?

网友:
可以, 但是跟PnR tool导出的def有差别, 原因很简单: PnR tool吃进去的是gate netlist和library,def里面有instance和downmodel, virtuoso做不到。

顺便: LZ胆子也太大了吧。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merge后OK, 你就去tapeout了?

楼主:
merge后是ok的,为什么不能tapeout?这个GDS是foundry给的

网友:
merge后是ok的,为什么不能tapeout?这个GDS是foundry给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以为是A家的gds到B家去tapeout。

顺便:  哪个foundry? 还给gds? 给你lef就能design了, 最后foundry来merge。

网友:
手头里只有一个CPU的GDS和netlist,用abstract抽出lef后,去做P&R,发现这个Lef是有DRC ERROR的,然后就想通过 ...
引用 网友A:

    楼主,lef要是有drc错的话,最好先分析一下drc错误为什么产生。然后想办法骗过pr工具就行了。你重新pr cpu时间上划不来啊。

网友:
如果仅仅是lef的pin位置错误, 只要load新lef,然后ecoRoute就行了

网友:
支持ttder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