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的0.18 RF一个ERC问题

楼主(2012-02-03):
如图所示rf电阻是T提供的pcell,最外圈的ptap是我自己画的。
基本就是电阻外面有个NWELL环,整个电阻用DNW隔离。NW和DNW通过ntap连接出来,我把他接到VDD的。
进行LVS时,始终报floating psub的ERC错误。坐标点定位为NW的内圈四个顶点。
可以通过在电阻旁边画上ptap并连到GND的方式消除这个ERC错误(如图中手绘部分)
但是个人觉得这样处理虽然解决了ERC问题,但是于实际性能没有好处。
1.已经是一个完整的pcell,理论上不存在需要额外的方法来消除的错误。
2.通过ptap与GND连接,削弱了DNW对衬底噪声的隔离。
3.ptap引入了NW/DNW与衬底的pn结
熟悉T的工艺的能否帮忙解答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完全没必要电阻不需要用well包起来
没有什么sub噪声影响
纯粹浪费面积

网友:
當做假錯 不用解決

楼主:
當做假錯 不用解決
引用 网友A:

是的。后来想通了。
因为DNW的缘故,确实存在psub是floating的。
但是由于是Poly电阻,与psub的关系不大,psub就算floating对电路也没有影响。

网友:
事實上 DNW 也是一定深度
再深一點 p-sub 也是會 相連
只是影響 粉小粉小

當做假錯 不用解決
討厭的是 怕有其他真錯
不能關閉 這個 檢查項目

网友(2012-03-23):
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错误

网友(2012-11-02):
有个疑问弱弱的问下,不是包DNW隔离出来的PSUB FLOATING么 你在外面加P+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ERC?

网友:
如果这个RF RES PDK中自带NW环是空心的, 是否可以将其改为实心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保持对此问题的关注.......求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dnw和nwell环,如同一个碗,在PSUB上隔离出一个独立的区域,你目前的画法是这个独立的区域没有电位,显然要报ERC,你的nwell和DNW接了电源,独立区域需要接到一个相对低的电位上,直流地或交流地,形成PN结的反偏以达到衬底噪声隔离的效果,这种P-N-P结构是一种超强隔离,相当于三层隔离环,怎么会对实际没好处?
    P.S DNW的位置可以用BICMOS中的NBL来理解。

网友(2014-11-15):
如果附近没有高压的nwell,这个浮空的psub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但是附近有高压的nwell,在芯片有漏电的时候个人觉得存在floating psub 会有latchup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