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分析DC综合后版图前的时序

楼主(2012-02-03):
DC综合后直接在design_vision里report_timing分析时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我现在想用PT对DC综合后版图前的网表做静态时序分析。如果不读入DC产生的sdf文件,时序分析显示建立时间不满足,保持时间满足。读入sdf文件时用PT分析的结果和在DC中分析结果一样。我的问题是在用PT对综合后产生的网表做静态时序分析时是否要把DC产生的sdf文件读入?有的人说要加,有的说不用。请知情者帮我确定下

网友:
这个可以不分析。要分析不用加sdf。加sdf和dc就没有两样了。

网友:
    你的design综合后,Hold time就clean了? 是你搞错了吧?

网友:
setup 和hold都ok 没有问题吧。 如果有小的hold violation 可以等 apr后fix,但不等于一定要有hold violatio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DC分析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没有问题。难道DC综合后一定会出现保持时间违例吗!

网友:
绝大部分都会出现的,不排除特例电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遇见过这种特例,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电路,看看为什么会Hold time满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2-12-11):
我也是一直只有setup time违例,而没有hold违例呢。。会不会是因为设计比较小呢?或者是我的约束添加错误了吗?

网友(2013-04-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到底要不要加SDF文件啊?我看了几个关于PT使用的教程,在介绍pre_layout(也就是DC之后)的PT流程步骤的时候,都是三步:
1.将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v)读入PT,然后设置current_design
2.将DC综合后得到的约束文件.sdc读入PT
3.然后就是report_timing得到你想要的时序路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