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modelsim后仿真时使用的库文件

楼主(2012-02-03):
请问各位
在进行后仿真时,工艺厂提供了两个版本的文件,分别是XXXX30.LIB和XXXX21.LIB。
请问,这两个版本的lib友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下,在工艺厂给我的资料中,有另外四个,如下:
XXX30.lib.src
XXX21.lib.src
请问这个.lib.src和.lib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要做modelsim后仿,应该是使用什么文件进行仿真时的库?

网友:
modelsim可以用.lib文件进行后仿真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说明下吧,
这里的lib不是我在dc使用的那个ss或ff时序库,我查过个lib和.lib.src,两个的区别就是 lib里面有很多加密的地方儿src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30和21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哪?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没人提出解答啊?我后面确定只能用lib.src文件了,但是不知道21版本的和30版本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2-04-21):
回复 楼主:

    enennenennenennenennennnennenennenennene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