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版本的synopsys license之间如何整合呢?

楼主(2012-02-03):
小弟正在用一个2011的coreconsultant的license,发现他和之前版本的license完全不同,而且没找到能够生成2011版本的license的EFA等等工具。
     现在的问题是,在做coreconsultant仿真的时候,需要用到vcs和vera,但是我找到的vcs和vera都和不是2011版本的,他们的license都是以前的。我如何能够将两个不同版本的license整合到一块呢?我试过分别启动,但是snpslmd冲突。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让我同时启动两个版本的license?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么?譬如我有一个vcs的lic,又有了一个dc的lic,但是这是两个lic,怎么同时启动他们?

网友:
把feature拷贝到一个文件里面

楼主:
一个是2011年新的feature,另一个是之前的feature,我看了两个在结构上不一样。而且我也考过了,最后的是不行的。

网友:
用兩台機器分別啟動呢?!~..因為2011 的 License 應該是使用 scl 11.x 的版本, 舊的使用 scl 10.9.x 的版本, 兩個版本不同, 所以應該無法一起用, 但由兩台機器分別啟動的話, 應該不會有問題.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同求解法,要在一台机器上启动,请问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