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感的物理问题。

楼主(2012-02-04):
关于电感小弟比较疑惑,请问一般的直线金属有电感效应吗?还有键合线有电感。但是电感是由磁通量的变化产生的,直线哪里来的磁通量的变化呀?物理学得不好,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任何电流都有磁效应,无论载流导线什么形状,变化的电流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又会产生电流(这是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这个电流会阻碍原来电流的变化,就是电感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 感謝二樓大大說明~

网友:
在大学课程中我们接触的电感概念是这样子的:首先明确的是,电流是闭合的(Loop)。由该电流产生的以该闭合回路为边界的曲面的总磁通量,除以该回路电流即得一个比例系数,此系数即为电感,也称为回路电感。
对于回路的一部分导线,若要知道该部分的电感,就需要用到部分电感的概念。
关于部分电感,请查阅相关资料。
但是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回路的一部分具有确定的并且是唯一的部分电感,该电感是产生地反弹和供电降低的根本原因,也就是SSN噪声的基因。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