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時 spice simulation會靠 CUDA GPU speed Up ??

楼主(2012-02-04):
何時 spice simulation會靠 CUDA GPU speed Up ??

cuda 如 matlab 或 spice tool ..
解 matrix 不是很須要嗎 ?
為何 hspice 沒support ?
有人知道 hspice 何時會開始 使用 gpu 來 speed up simulation speed 嗎 ??

如hspice 沒有 , 那 fast spice
finesim   adit  spectre 是否有用 cuda programm 方式 ?

楼主:
新思科技(Synopsys)近日推出新一代HSPICE精準平行處理(HSPICE Precision Parallel,HPP)多執行緒(multi-threading)技術──全新的 HSPICE 2010 ,能為複雜的類比及混合訊號設計帶來高達7倍的模擬

cadence  Virtuoso Accelerated Parallel Simulator(APS)

Hspice 解matrix
用GPU 內很多個向量PROCESSOR UNIT 才會快吧

CUDA 都推出很久了..

不過不知FAST SPICE  是會用GPU 來跑 ??

楼主(2012-05-31):
finesim 好像是把電路一堆MATRIX  分拆給多CPU 去跑..

如果 HSPICE  可跑 GPU cuda 速度會變快
但快多少還不知道..

現在有的編碼軟體都可以用CUDA 加速

楼主(2012-07-27):
如果能善用 GPU ..否則說穿 X86 cpu 從以前 pentium4 3GH => I7 4GHZ .
雖然是快, 但是 還是不夠,  chip 越來越複雜

网友(2012-10-28):
Great topic of talk

网友(2014-09-16):
之前买了个Tesla的GPU加速卡,居然只有CST用得上
期待CadenceVirtuoso能早日加入超算大军,也许永远盼不到

网友(2019-07-11):
以前问题, 现在EDA cuda支持多少?

目前哪些spice 软件可透过 GPU 加速 ?
Nvidia cuda 推广多年, 一些软件会开硬解 .  ATI 也有 stream . 一些game 會善用 GPU 攻能. 但是 反看很吃硬體spice tool hspice , 一直都靠CPU 來跑, 是否后来hspice 对 cuda强化 ???  Spice 是算 mos 电路等需要解 matrix, 如果能拿 平行处理GPU内硬件来加速仿真, 应该会变快多. 但是, 好像比较少听说 spice
Spice spectre hspice eldo  smartspice tspice ,  目前 fastspice hsim  adit  afs xaspice finesim_pro  .

网友(2023-07-02):
十年后,已经被很好地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