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off和真正tapeout区别大吗?

楼主(2012-02-04):
一个design house的manager说在EDA公司做design做到signoff和真正tapeout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出去找工作,看资历就看tapeout有多少,求真相。
补充下,我在EDA公司也可以做45nm甚至28、20nm的design,design本身也是业内最复杂的这种,和在design house做有多少区别?

网友:
同样是EDA工具,不同EDA公司的,功能上也是有差别的
同样是某个工艺节点的工艺,不同foundry也是不一样的
chip的良品率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终点目标。
对于90nm以下,会有一些设计的经验决定优劣。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同样是通过各种signoff验证的设计,也会有性能优劣之分。

网友:
怎么说呢,不是signoff的标准不一样。是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你只是跑完了整个流程而已,可能你确实做得是业内最复杂的设计,但是你很多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和真正做design的角度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在跑某个cpu的design,你可能会为了证明给客户,告诉他,自己的工具能让这个IP跑到多少频率。同时sta clean,然后你就结束了。
   但是对做design的人来说,他做事情的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他知道的一个deadline,然后他被告知去trail run这个IP,然后上交数据,最后得知上面可以同意他能够开始的某个初始density。好,现在final netlist来了,因为知道了之前的trail run时间,所以他必须要在timing,面积,和power中间取得一个trade off.好比一共给了2周的时间给他,当然,理论上,如果给一台很牛逼的机器,我们可以加入各色的super command 来让工具做得最好,但是如果是一台很普通的机器,然后,我们大概知道每步,每个option所要花费的时间(前面的trail run得知的),designer需要在这2周内,用有限的机器,有限的时间,用各种命令的组合,最后达到3者的平衡,这就是其中最大的不同。有时候,初始density差5个点的话,你做的流程就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这是eda公司不会去care的。
   还有一个就是经验,好比某个工艺节点,design house的人会有之前的经验判断,当某个corner下的leagage或者dynamic是多少时,最后的差别和他大概是多少。那么就不会过度去优化这些指数,达到某个值即可。但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将没办法给这项指标留margin.那你必然要牺牲面积和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详尽的回复。

网友:
3# 说的很棒,很受益啊。

网友:
    有经验的大牛!

网友:
说的很好,确实是大牛

网友:
TTder乃业界一牛!

网友(2015-10-22):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大牛

网友(2017-07-04):
三楼的说的好,太详细了

网友(2020-12-09):
菜鸟受教了

网友(2021-07-07):
小垃圾一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