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US56 做混仿,出现如下错误,请教高手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04):
新安装的IUS56,据说可与IC5141共用LICENSE,但安装好设置路径,进行CO-SIMULATION(用SpectreVerilog 作数模混仿)出现如下错误:

环境变量设置如下:
确定IUS已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楼主:
谁知道的给讲解下,谢谢先,

网友:
license 有问题了。。

楼主(2012-04-19):
回复 网友A:

abab1394

那要怎样解决呢?

谢谢,

网友:
很容易,你把那两个feature找网友复制下给你,你自己替换下就行了

楼主(2012-05-28):
回复 网友B:

    THKS,
    我把5141和IUS56的FEATURE合在一起试过,还是这样的错呢,就是多个LICENSE时不知道怎样设置端口来着,

楼主:
找到错误了,原来D版的软件是不用所谓的LICENSE启动服务的,只要指定相应LICENSE的路径便可,

网友(2012-07-27):
我用了ius56  安装和设置应该都是正确的,但是还是出现问题了   出在elaboration那个地方
http://bbs.eetop.cn/thread-34368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装了56的,数字信号仿真没问题,但是模数混合信号连起来仿就有问题了,  也是license 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设置是不是在.bashrc(或者另外一个文件里面)设置环境变量呢?   直接把5141的license所处的路径指向IUS56 比如:
(我指的是在.bashrc里面的设置哈) export LM_LIC_FILE  $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其中CDS_ROOT是5141的安装路径  license.dat是5141的license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之前好像有这样设置,最后还是提示这种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4-12-08):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改呢,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单独可以,但是在ADE中就不行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