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集成MMSIM在IC5141中

楼主(2012-02-04):
最近发现很多pdk是BSIM4模型, IC5141自带的spectre不能认出BSIM4. 于是安装MMSIM61, 但没有同时安装IC610, 还是对老的工具IC5141喜欢。 软件安装成功,在.bashrc中也设置了路经指向新的MMSIM61的spectre. 运行IC5141, 在ADE中作电路模拟,新的spectre确实被找到,但会停顿找licence, 然后就是致命错误,找不到license, 模拟停止。
怎样才能给MMSIM61设置独立的license. 使得IC5141和MMSIM能同时运行?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期待高手 解决 你的 问题

楼主:
从另外一个论坛找到答案,与大家共享:
假设你已经有有效的MMSIM license在手,在.bashrc中,直接将MMSIM license 添加在IC5141 license 赋值后面:
export CDS_LIC_FILE=/tools/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tools/cadence/MMSIM61/share/license/license.dat
成功调用MMSIM61

网友:
同问,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
“于是安装MMSIM61, 但没有同时安装IC610, 还是对老的工具IC5141喜欢。 软件安装成功,在.bashrc中也设置了路经指向新的MMSIM61的spectre. ”
假设原来的icfb等软件是装在/EDA下,新装一个软件,还是放在/EDA下么?
有没有出现文件冲突等报错?
若是装在新的路径下,如/EDA2, 那么.bashrc下 PATH应该怎么写?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是遇到這個問題..不喜歡IC6.1X

网友(2012-03-10):
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2012-05-11):
回复 网友A:

    安装路径可以随便配置,不会出现文件冲突的问题。比如ic5141安装在、eda/ic5141下,mmsim装在/eda/mmsim61下,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其次,关于环境变量的配置,如果是bash,则可以写成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_DIR/binCDS_ROOT/tools/spetre/bin:$PATH,也就是每个路径用冒号隔开。至于csh或者tcsh,每个路径用空格隔开就好了。

网友:
mmsim不用添加license,只设置ic5141的license(你的license要能支持mmsim),mmsim的环境变量要在
ic5141$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_DIR/binCDS_ROOT/tools/spetre/binPATH的前面.

网友(2014-08-01):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环境设置,换成tcshrc应该怎么写呢?困惑

网友(2014-11-13):
楼主是在自己电脑上跑cadence的吗?怎么弄到pdk工艺库的?

网友(2016-06-22):
ic5141成功安装,MMSIM正在找

网友(2018-03-05):
学习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