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工艺的蒙特卡诺分析

楼主(2012-02-05):
第一次接触到tsmc的工艺,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希望有用过tsmc工艺或者了解的大侠给科普一下啊。
具体问题:跑仿真时,工艺角的设置有以下选项:(1)total corner;(2)global corner + local MC;(3)local MC only;(4)global MC + local MC;

在(1)中totalflag_xx=1  globalflag_xx=1  mismatchflag_xx=1;
在(2)中totalflag_xx=0  globalflag_xx=1  mismatchflag_xx=1;
在(3)中totalflag_xx=0  globalflag_xx=0  mismatchflag_xx=1;
在(4)中totalflag_xx=0  globalflag_xx=1  mismatchflag_xx=1;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这个total corner和global corner 有什么区别?如果要做蒙特卡诺分析,应选哪个?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另外global corner 和global MC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楼主:
没有人了解吗?说说自己的理解也好啊!

网友(2020-05-14):
亲 ,现在有答复了吗? 这个怎么选用呢,各自代表什么意义呢?

网友(2021-05-11):
我也正好要问这个问题

网友A:
不是给了你四个选项了么?

做蒙卡分析,看情况选2,3,4.

工艺的variation可以分为四种,die内,die to die,wafer to wafer , lot to lot的几种,第一种就是传统的LOCAL MISMTACH,也就是经常看到的和面积成反比的哪个斜线图形。也是大部分模拟设计最关注的,因为匹配的管子肯定是die内的。

后面三种的和就是global variation。

TOTAL就是总的3sigma,也就是local mismatch的平方+global的平方之和等于TOTAL的平方。

如果蒙卡仿真次数足够多,你会发现,基本上local mismatch的图形的范围就是global的corner。而global corner+local mismatch,和global mc+local mc仿真又高度相符。

之所以分这么多角落,是为了方便不同的设计,也比原来传统的5个corner更合理。

比如原来的5个corner,TOTAL里面已经包含了LOCAL MISMATCH,这种情况在FF/SS条件下,再做LOCAL MISMATCH的蒙卡分析就是OVER DESIGN了,而现在基于GLOBAL CORENR,也就是FFG/SSG的条件下,做LOCAL MISMATCH就明显合理的多。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2021-08-03):
所以global corner 、global MC、local MC都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B(2021-12-29):
引用 楼主:
另外global corner 和global MC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global corner是固定的点,比如ffg,ssg对应着波动范围的一个上边界点和下边界点。 而global_MC/variation是则是从全局波动范围内随机选择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global corner是固定的点,比如ffg,ssg对应着波动范围的一个上边界点和下边界点。 而global_MC/variation ...

对!

网友(2023-12-09):
global variation覆盖什么范围,从芯片的SS到FF 全范围么?
还看到有SSGlobal_localMC, 这种是在SS fixed corner 下,再加上SS corner 的global variation + SS corner的local variation?

网友(2024-08-27):
请问一下,不跑mc的话,是ttg这种更合理还是tt这种更合理呢?

网友(2025-01-12):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了你四个选项了么?

做蒙卡分析,看情况选2,3,4.

我想知道这些知识是在哪学到的呢,哥,有推荐的书籍或者网课吗